楼主(2015-09-11):
请问各位大侠,这两个型号后面的001和D各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后面的是设计版本号吧,我猜的

网友B:
后面那个表示直流输入的

网友C:
D是直流供电的,001产地在日本。

网友D:
-D是DC24V供电,里面没有电源板,尺寸要薄;

网友E:
有001字样的是正规进口行货,没有的都是走私货,这是李老师在培训视频中说的。

网友F:
看回复,则D可查看接线端子验证。

网友G:
交流的这款,对国内销售的是带001的,后面的那型号D表示直流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