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11):
真空发生器怎么选型?

网友A:
不知道哦,我们的真空是前级真空泵加后级分子泵。

网友B:
我们这一般低真空是旋片机械泵加罗兹泵,高真空是旋片机械泵加分子泵或扩散泵。

网友C:
要求负压值、负压流量
一般常用吸盘都是用真空发生器,用真空泵都是土豪干的事!
真空泵只适用于高真空值环境(真空发生器无法达到),因为真空泵耗电较大、维护麻烦、采购资金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太高上大了,我用的是真空发生器配合吸盘!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选型才得当!

网友D:
要求真空度高
所以上真空泵是首选!

网友E:
真空发生器都有参数选择,如供气压力、真空度、最大流量等,根据需求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