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文本屏疑问

楼主(2015-09-11):
一台FX1S的PLC触摸屏用的MD204LV4,读出PLC的程序没有用到X7口,但是按X7端口按钮却有反应,(原来是急停功能,按下后确实是急停)可在程序中没找到X7,猜测是不是文本屏在读取x7口并根据该端口状态置位了相应标志位?但文本屏有(读取io口状态并做出判断)有这种功能么?

网友A:
呵呵;看下PLC程序运行灯,是不是X7按下就STOP了;

楼主:
按下之后RUN灯就熄了,松开后能复位,回归原点。

网友B:
楼主阅读程序不够仔细吧,X7肯定在程序里面有所体现的,有时候并不需要标明X7,比如K2X0,就包含有X7在里面了呀,不是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想的那样;
人家的PLC设置是用X7来控RUN/STOP的;

网友A:
这样设定就OK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厉害,这个怎么设置的,能否详解一下

网友B:
又看到熟悉的画面,老款的三菱PLC编程软件FXGP-WIN-C,对吗?
老古董了呀,这个软件才几兆的容量呀。

网友A:
与软件无关,PLC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
GX-Works一样可以的;

楼主:
ZCMY正解,是这样的,我在手册上也找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熟悉的画面,老款的三菱PLC编程软件FXGP-WIN-C,对吗?
老古董了呀,这个软件才几兆的容量呀。
这个软件用了15\6年了,顺手了,软件只有3MB大小,不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