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如图,事先把频率细调到了1千赫兹,然后再去调幅度。然后规定信号电压为80毫伏,不能超过80.只要把幅度调到50毫伏挡后面就会出现波形变粗还抖动厉害,但是把幅度调高电压到300毫伏以上波形就清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与楼上装修有关?旁边有饭店地铁线。如图,事先把频率细调到了1千赫兹,然后再去调幅度。然后规定信号电压为80毫伏,不能超过80.只要把幅度调到50毫伏挡后面就会出现波形变粗还抖动厉害,但是把幅度调高电压到300毫伏以上波形就清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与楼上装修有关?旁边有饭店地铁线。

楼主:
补图。怎么发不全啊!

网友A:
加滤波窗,还有调调触发电平什么的可能可以改善一点。
既然修仪器都做个屏蔽房测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练习的地方,刚开始学,不是专业的。

网友B:
图像抖动,就再调一下触发电平。触发电平都要略小于信号电平才能同步。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操作方法不正确所致。

你既然已先定好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值,那么示波器的每格电压档(V/div)就要处于与之相对应的档位上,然后将扫描速度(t/div)档也定在相应的位置,然后再微调同步旋钮使波形慢慢稳定下来。

如果稳定不了的话,一是扫描速度量程选择不对,二是同步微调跟踪不上(这是示波器未校正好);如果波形幅值过大或者过小,这是V/div档没有选择正确,又或者仪器没有正确校正过。

通常示波器的使用是通过调节V/div和t/div两个量程档适应被测量,而不是用被测量来适应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示波器操作方法不正确所致。

你既然已先定好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值,那么示波器的每格电压档(V/div)就要处于与之相对应的档位上,然后将扫描速度(t/div)档也定在相应的位置,然后再微调同步旋钮使波形慢慢稳定下来。

如果稳定不了的话,一是扫描速度量程选择不对,二是同步微调跟踪不上(这是示波器未校正好);如果波形幅值过大或者过小,这是V/div档没有选择正确,又或者仪器没有正确校正过。

通常示波器的使用是通过调节V/div和t/div两个量程档适应被测量,而不是用被测量来适应示波器。
今天考完理论又去看看人家的示波器,在结合你说的步骤,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在用之前校准过。周围的同学用的时候也没有校准过。这下明白了每次调档位要校准示波器的。多谢指点,明天再去练练!

网友D:
惭愧,我还没有用过这玩意。也不会用。。

网友E:
50毫伏档衰减量小,小信号干扰被放大。300毫伏档衰减量大,小信号干扰被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