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有红蓝黄绿四根线,怎么接,怎么对应A+ A- B+ B-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相通的一组接A+ A-;剩余的2根线接 B+ B-
如果转向不合符要求,任意把A+ A-相互调换或者 B+ B- 相互调换

网友B:
红绿黄蓝对应A+ A- B+ B-。应该还有两根黑线,白线接BC,AC端子吧。

网友C:
四线制步进就是2组线圈每组线圈各2根线,A+,A-一组,B+,B-一组,阻值比较小,需要换电机转向可把任意一组线圈的2根线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