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实现位置控制使用伺服控制器加伺服电机和变频器加电机加位置传感器是不是都可以?我PLC大概有60个输入,20个输出,该怎么选取PLC?  我想的是选三菱FX3U-128MT-ES  做立体仓库用  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A:
伺服控制定位精度更高,变频器适合速度控制,当然电机加刹车加传感器也是可以,只是定位精度差很多,关键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立体仓库  对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   公司又要求降低成本   所以我想要变频器加刹车电机加位置检测信号来做停车    变频器刚好又可以实现加速运动  减速停车

网友B:
80个点的工程,以后会进行巨大的改进吗?或者说是以后的工程会增加规模吗?,使用128点的控制器,比实际应用点数多出48个点,呵呵,老板要是知道楼主这样花他的钱,会作何感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多好多没用  输入还是有点少  或者用FX3U-48MT+4个FX2N-16EX   这样算下来  价钱好像是假模块的多

网友A:
不知道FX2N同样的点数和FX3U价格差多少,反正如果是没用伺服的我就用2N,用到伺服的我用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