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设计过程中用的西门子CP216的PLC,采集一个位移传感器的数据,信号为4-20mA,现在想取某段运动过程中测量到的最小值,怎么做呢,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先存储运动过程中采集到的参数,再比较,比较完毕,再传送出来使用。

网友B:
首先位移传感器的数据是模拟量信号,所以要涉及采样周期,可以做到定时中断里面去,再把采样到的数据取出来,用间接寻址的方式找出最小值。

网友C:
假设你的传感器读取地址为AIW0:
LDW< AIW0,VW0
MOVW AIW0,V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