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我有一台ACS800  0320的机子,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跳闸,原始故障不清楚,后检查点击损毁,更换电机后运行时电流不稳,低频时变频器一卡一顿,起不起来,频率升到30左右以上能起起来但是电流仍波动很大,但不报故障。我把模块拆了想检测一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则么屏蔽3220. 但一启动就报3220能复位,驱动部分触发角已经封了,请教大家看3220故障怎么屏蔽。恳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是报输出短路吧,你是多大的变频器呀?

网友B:
请问您找到怎么屏蔽的方法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屏蔽,如果找到请告诉一下,在此先谢谢了QQ309715307

网友C(2015-10-15):
是不是驱动部分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