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5-09-11):
我有一台英威藤3.7KW的变频器面板显示是0.00正常就是不能操作,面板上按什么键不起作用。端子起动也没用。它的PC板上的芯片型号是EG87C196MH 晶振的型号是TKD16.000我现在没有这个晶振代用。我问下是那里的问题。这个芯片的复位脚是那一个。望知道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pin25是复位,低电平有效

网友A:
没注意封装,QFP是pin22

网友B:
请拨打400-700-9997服务热线,我司将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拨打400-700-9997服务热线,我司将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谢谢!
估计有点悬:是元件级别维修而不是板级维修

网友D:
英威腾认证维修工程师立马搞定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我查下有不行再请教。

网友E:
楼主水挺高呀,有时间得跟你学学。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一会,就是主板上一个件坏了,但是哪个件忘记了。好像是个8脚的一个元件,死机的样子,按键无反应。

网友G:
回复 网友F:
8脚的?铁电存储器?

网友F:
不是存储器好像,我给忘记了,这个是个通病,很多人都知道,死机 按键无反应的修法。只是很多人不上来看,也不说罢了。

网友H:
400电话分分钟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