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本人是一名工厂电气维修工,经常要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电气控制线路,需要用万用表在断电情况下量电机好坏,时常会出现误判情况,因为数字万用表数字老在闪,即便接触好了也不行,不稳!感觉有静电干忧很大!如果隔一段时间再量又不一样,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克服?本人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想换个指针表,袖珍便于携带的,最好兆欧表万用表合为一体小巧携带方便,懂行的朋友支个招吧,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数字表该换了,福绿克不错,公司出钱,又不用楼主出钱。买啊

网友B:
最好是配备一块数字的,一块指针式的 。

网友C:
习惯用数字的啊

网友D:
买块好的数字表用。

网友E:
  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结构、原理不相同,在性能上也有差异, 有条件时建议两种万用表都采购使用.
  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高,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测量场合,数字万用表应为首选。测量小阻值电阻及精度要求较髙的电阻值,测量电容器的容量,宜用数字万用表。但数字万用表其响应时间比指针式的要慢。比指针式万用表更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数字万用表测试一些连续变化的电量和过程,不如指针式万用表方便直观。

   指针万用表的分流作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较大,测量精度较低;在使用中需要经常改变测量档位。但其测量结果快速而直观。

网友F:
这个主要看个人习惯

网友G:
做到通用的就不好使,真正的利器是一对一的

网友H:
数字万用表加兆欧表,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了呀!

网友I:
数字表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楼主竟然拒绝电子科学技术的进步?
是不是对指针表情有独钟?得了,该向前看了,指针表最贵不过100~200元,但是高精度的数字表却高达上万块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价格相差巨大的悬殊呢?

网友J:
直接数字万用表,要9V电池哪种,要FLUKE的。最好可以测试温度,频率,具有低阻抗电压测试档位,可以测试1000V直流750V交流,再配一块交直流钳流表,都要真有效值的,如果干扰很大那解决方法也很多可以在表头那里放低阻值的电阻并电容什么的来测试你的电机线圈阻值,这个也有一定效果。最好当然了用LCR电桥。说得不对不要喷我,我不是专业人士,不对上面的说法负责

网友K:
FLUKE 87V 或者FLUKE289  再加一支指针表

网友L:
买个好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M:
习惯数字的表!

网友N:
用好一点的数字表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是福禄克的万用表。

网友O:
还是数字的方便,现在很少用指针的了。

网友P:
楼主现在用的是啥表啊,上个图看看

网友Q:
数字的方便啊

网友R:
提示:
同一主题内容,通常只宜发布一个帖子。

网友S:
数字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其实指针式的也不贵

网友T:
工厂维修电工,指针表就可以了,南京表不错。

网友U:
各有各的好处 但是我感觉工厂里还是指针式fm47   南京表好点

网友V:
主要是测量习惯问题

网友W: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数字表要买好的,才能体现优势,比如福禄克。

网友X:
现场用福禄克15B不错

网友Y:
这种万用表

网友Z: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有千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我在用台湾宝工指针万用: MT-2018表和优利德UT204A 搭配不错哦

网友AB:
有时候在测量时,数字表不断变化,尤其是测量电机,很有可能是电机在运动,我在单位基本上都是数字表,指针表就是用来测电机的极数。

网友AC:
我目前都是数字式,以前的500型不知在哪个角落

网友AD:
阻值在闪是因为转子还在转,比如用于吸尘用电机有风就会转

网友AE:
个人感觉FLUKE的数字表就比较好用!当然测电阻什么的要求高精度的就要指针式的了!

网友AF:
配备一块数字的,一块指针式的

网友AG:
数字表和指针表各有优点和缺点,看自己的习惯了。

网友AH:
这又啥可纠结的,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测量电机绕组电阻 两种表都不真实。因为此时线圈会产生微弱电压干扰测量结果,就像万用表测量干电池电阻一样,常说的万用表电阻档测220电压也是这个情况。

解决方法只能将电机搬移到没有干扰地方,再进行测量,或者套上屏蔽罩。话说一半搞机修也不用这么纠结,拿万用表分别测量绕组电阻 相差不明显就没啥问题,万用表测量时不用指针表笔,用鳄鱼夹。

个人认为指针万用表也好,数字表也罢,一般机电维修 需要非常精确就两个地方,一是0~20ma电流测量,另外就是0~10v模拟量,其他电压电流都是大概值,只要偏差不是太离谱都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