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本人是一名工厂电气维修工,经常要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电气控制线路,需要用万用表在断电情况下量电机线圈阻值大小,时常会出现误判情况,因为数字万用表数字老在闪,即便接触好了也不行,不稳!感觉有静电干忧很大!如果隔一段时间再量又不一样,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克服?本人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想换个指针表,袖珍便于携带的,最好兆欧表万用表合为一体小巧携带方便,懂行的朋友支个招吧,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别一个帖子在不通的版块重复发,遵守论坛规则,同时也体现一个人的素养问题!

网友B:
买个高档的。千元以上的一般就不会。

网友C:
福禄克的试试啊

网友D:
测量电机的电阻用万用表?

网友E:
不能有数值锁定键么,接触好了,锁定就不变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回复1楼:
可能楼主只是觉得问题比较重要,才发多个主题吧;不过确实,同一内容,通常只宜发一个帖子。
一般万用表测绕组的电阻值,只能作参考,可总结个人经验;对于万用表的选择,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提不出建议。

网友G:
楼主可能使用的是国产的¥50左右的数字表,可能连进口¥1000以上的数字表见都没有见过,就一棍棒打死所有的数字表了。并且唯指针表性能之上。

网友H:
买个进口的吧,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I:
用好一点的数字表吧

网友J:
你的表坏了吧

网友K:
买个好表吧。

网友L:
我用FLKU的319,很好用!

网友M:
买个指针的MF-47的万用表,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N:
楼主公司工具舍不得花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