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1):
昨天拉回来一台ACS800,130KW的变频器,检查外观发现RST三相输入端明显打火,另外负极与W相输出端也有打火痕迹,且两个段子之间绝缘板已经烧化,在线测量输入输出模块没有问题,因此现场判断可能是电容失容引起,拆机后测量电容基本正常,整流逆变都没坏!很郁闷,请教大家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打火!

网友A:
160KW的是上部三个铜排进线,,130KW是什么?接线端子吗?过热?螺丝没有上紧。

网友B:
端子打火,那就是接触不实导致的。没别的。使用问题。螺丝松了没人紧,累计导致气隙打火烧端子。

网友C:
恭喜楼猪贺喜楼猪你又赚了一大笔,扭扭螺丝又是一两万。

网友D:
线没压紧,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E:
是不是太赃了呀,是什么厂子用的。

网友F:
端子碳化了,估计是没压牢!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G:
估计时间久了螺丝松了

网友H:
可能是绝缘损坏、环境不良(脏污)、连接不牢固等,或可根据损坏的情况判别。

网友I:
以前遇到过高压柜二次端子打火,就是螺丝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