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伺服电机加减速度有点大,启动停止时有点抖动,一般应该设置哪些参数,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A:
加速度减小就可以了,可以把加减速时间增大一下

网友B:
刚性系数调小一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减小就可以了,可以把加减速时间增大一下
基本上没有用的,S型加减速度时间常数的T1,T2都更改过就是不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系数调小一点就差不多了
我也知道刚性过大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小

网友B:
品牌没有,参数没有,怎么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没有,参数没有,怎么告诉你??
是广数25i数控系统自带的伺服驱动器,具体参数不是通用的吗?速度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位置比例增益,电流比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