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

楼主(2015-09-12):
艾默生EV1000-4T0055G上电报E019,请教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我觉得可能是电流检测霍尔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U.V两相A7840光藕1.4脚无5V电压。

网友B:
把光耦7840  换掉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艾默生报E019解决了,回复出厂设置后,用面板启动有频率,无电压输出,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