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突然间就这样了 换了一个模块还是这样

网友A:
致命错误红,              还有一个IO要设要不也是红.             大好PLC一点红

网友B:
还可以和电脑联机?

网友C:
1、这个应该是硬件错误;联机查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拆下来在安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连不上机 我直接给拆下啦 在安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