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我使用的是S7-1200 CPU1215C DC/DC/DC型的,都是晶体管输出,请问这种输出端一定要接下拉电阻吗?

我写了一个PWM程序,我没接下拉电阻,直接测量输出端,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没有脉冲输出。但接了下拉电阻后,再测就可以测出正常的脉冲波形了。 难道我每接一个输出端,都要先接一个下拉电阻才行?

网友A:
你没有接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过,负载是伺服驱动器,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端子,根本没有脉冲,一定要接个下拉电阻才行。

网友B:
负载较小时会出现这种情形,不过这种现象在其余品牌很少发生

网友C:
这个要看伺服接收的是5V信号还是24V信号,PLC接的是5V还是24V

网友D:
不光PMW出这个问题,就是用PTO方式也一样有这个问题!直接在输出端和地之间接上电阻,也可以的!记的这点说明书上有讲!

估计是你的负载太小了!

网友E:
是必须要加负载电阻的,我们在用PTO接台达的私服都要接一个1KΩ的电阻才可以的。这个好像是PLC的最小输出有效电流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接的是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端,应该是这个端子负载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接的是伺服驱动器,应该是伺服驱动器的负载小了,所以要接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是的啊,我接的是2K的普通电阻,接1K的电阻有些发热,不过接上下拉电阻后,再接负载,输出到负载的低电位不能到0.

网友B:
反正我在三菱、AB、ABB等品牌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西门子需要

网友F:
PWM本来就不是脉冲信号,这个用来控制变频器的。
伺服驱动器要用PLS信号(脉冲信号)。

网友G:
西门子的PLC开关输出的电流最小有个底线,好像是80mA以上,所以,价格负载电阻还是应该的。提高信号可靠性。

网友H(2015-11-11):
我是串个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的是PLS了,都是一样的效果,也要加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穿的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啊,我接的是2K的普通电阻,接1K的电阻有些发热,不过接上下拉电阻后,再接负载,输出到负载的低电位不能到0.
这又是个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J:
西门子是要加电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穿的是多大的电阻?
2k。完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