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今天看别人的程序,里面有一个的D130的地址做运算,算脉冲跟毫米。但是程序和触摸屏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传数据进去,但是设备还是可以正常运动,最后找了半天找到了这个软元件储存器里面有D130。大家能告诉我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么设置啊?   大家指导下,谢谢!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补上程序和HMI  D130的属性图

网友B:
D130的数据被预置进去了,方便以后修改每转脉冲数,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也可以在线修改而不用停机重新编译与下载,直接改地址D130里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预置的值是哪个呢?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值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预置的值是哪个呢?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值在哪里呢?
100,D130和D131里的值,D132也是100,D134是0,图片D130行代表D130-D139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我程序在设备上运行时候不去更改它的值它就是默认的100是不?为什么它的1和2是合并的呢?我试着自己编辑但不能合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说我程序在设备上运行时候不去更改它的值它就是默认的100是不?为什么它的1和2是合并的呢?我试着自己编辑但不能合并啊。
它是32位的,一字16位,指令用DMUL是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