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请问大侠们,三相力矩电动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吗,还是专用的力矩调速控制器

网友A:
有矢量型变频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成本高。

网友C:
力矩电机不就是磁通值相对取的较低,散热较好,许可长时间堵转的电机罢了!

网友D:
有专用的力矩调速器或者用调压器调速

网友E:
好像是专用的力矩调速控制器!

网友F:
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力矩调速控制器,这样既经济又环保。

网友G:
交流力矩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是可以的。即便是定制的交流力矩电机,包括异步电机或同步电机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