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单控接线图

楼主(2015-09-12):
四开单控开关,火零线如何接开关,开关出来接4个灯即8根线,家用照明求图

网友A:
零线不用进开关,5根线就够了。

网友B:
如果是1楼所示情况,则是1个开关控制1个灯;亦可先画一下布线图,看看如何接线。

网友C:
楼主没有一点电工基础知识还是不要自己搞了,以免发生触电和其它用电事故。

网友D:
楼主参照1楼的做吧!

网友E:
今天重温基础了

网友F:
这个  没有基础的还是别搞了   在给短路了  吓一跳

网友G:
四开单控,控制4盏灯,五条线。

网友H:
一进四出。。没有电工基础还是少弄为好。。

网友I:
呵呵,我还以为是一灯四控求助呢。

网友J:
是要4个开关控一盏灯,还是4个开关控4盏灯,接线不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呵呵正解,不过要小心触电哦。

网友M:
楼主还是找电工干吧,安全一点。

网友N:
要是单控就是4个灯各回来2根线,取每一个灯的一根线(共4根)接到一块和零线短接,每个灯的另外一根线分别接到4个开关上,4个开关另外一段短接起来接到火线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