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台达es2plc与普传pt100变频器通信,无法改变频率

楼主:
不管怎么改变,频率一直是25HZ,请前辈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到你没有改变频率的指令,也就是说没有用到[MOVE  频率 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固定频率也不行,改不了,还是25HZ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读出。

网友C:
是标准的modbus?

楼主:
是标准的modbus.能读出来,就是改变不了频率,前辈看看设置速度的地址是否正确,变频器地址转换16进制不是太明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H2001才对。

网友E:
变频器参数上限频率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设置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D:
h2001是台达的变频器,这个是欧科传动的,参数地址描述3001H是运行速度,3001H设定速度,3002H母线电压,3003H输出电压,3004H输出电流,请问那个是命令源

网友F:
modwr k2 h3001 d20
这条指令是设定频率呀

网友F:
改变D20的值就调了频率了吧

网友B:
普传的变频器没接触,就大多数变频器而言你所列出的是监视数据,3000H是输出频率,3001H是设置频率,这些寄存器都是只读的。改变转速应该在控制一栏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说的对,列出的是监视地址,设置频率的是H2000,今天打电话问过售后了,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下,plc只列出了d1070-d1085寄存器,除去站址,命令码,数据个数,效验码,只剩下6个地址的内容,想要多出这6个地址的内容怎么办

网友B:
楼主的格式是ASCII,直接读D1050-1055不就是6笔连续数据吗?如果数据不连续可以多读两次。
D1070-1085一般在RTU模式,有时还的高低字节交换相加等操作才能得出正确数值。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能读6笔吗,如果读7笔怎么办?再个就是读了一个数据使用了d1050,如果在读一笔数据地址是d1051吗?还是其他地址

网友B:
d1050-1055只能是连续6笔,每次启动m1122后接受数据都是从d1050开始,所以要及时用mov指令转移所读数据。
超过6笔数据可以用modrw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转移,我有点不是太明白,麻烦你给举个例子或详细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频率给定源有没有设置成RS485

网友B:
楼主程序只用了一次modrd,如果两次以上呢?比方说3次。
那么d1050-1055相当于一台ATM,3次读相当于3个互不认识的人来取钱,每个人操作完成即m1127导通后都有把钱放到各自的腰包,不然大家都用1050-1055钱怎么分?
d1050-1055的值将被下一个指令的值所覆盖。

网友H:
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为485通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