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设备:1、SMART ST60+CM01(以下简称PLC)
    2、SMC计数器 CEU5P(以下简称外设)
连接:用CM01设为232自由通信方式跟外设链接,链接对应脚TX/B-RD  RX/A-SD M-SG

问题:用同样的设置程序分别跟电脑进行链接,利用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终端通信都没问题,但是将PLC跟外设按上面的方式连接进行通信却没有任何反应。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在此谢过!

PLC的设置跟程序

网友A:
到底是232还是485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