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安川伺服驱动器维修时只有两相220V,它会报错,怎样屏蔽缺相检测?或者其它办法?谢谢

网友A:
是几代的,有两种办法,1:里面的缺相检测光耦输出端短:2:在参数里可以屏蔽

楼主:
已解决,将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跟一楼的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C(2015-11-21):
还有一个方法,我没试过,我看人家修理的用过,单相电接r.s,再把s t 短接就不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