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台达VE的板子,谁有,能帮我拍下这地方的电阻电容是怎么连的吗?

那个电源2842周边的走线,因为我的板子烧糊了几个元件,想找个怎么连接的,现图是网上找来的
我的机器烧了这样了

网友A:
这个看2842资料就知道了。上面有写每个脚的功能再按照你的实物板子连就可以了,不行买个通用板换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通用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通用板子?
有一种包含3844(或3842或。。。)及其周边元件的小电路板,可以直接代替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控制部分。淘宝上找找。本坛也有人做过。

网友C:
振荡板7个角挺好用的

楼主:
不会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