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5-09-12):
刚修一台米兰7.5kw变频器,修复驱动更换模块后测试正常,恢复用户设置后端子运行命令不起作用了,反复试验偶尔一次又可以运行,再用面板设置起功还没问题,更换CPU板,面板,排线,故障依旧,故障时测CPu板5v+15v-15v24v正常,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专业人士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楼主:
恢复出厂再设置试过了还是那样,在相同机器摘下板子试一样又恢复出厂和以前一样

网友C:
查I/O板运行输入端子电路,24V电路

网友D:
用在不同的地方,设置不一样,需要从新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