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大家好:差压式孔板流量计,怎么来确定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呢?
还有温度补偿量程怎么确定呢?压力补偿量程又怎么来确定?
孔板流量计正常使用时候H端和L端都应该是打开的吧?

网友A:
楼主是否已有现成的孔板?如果有则根据孔板计算书上的差压及流量来确定变送器的量程即可,温度及压力的量程可根据计算书采用的工艺指标来选择。孔板使用时正端和负端都应该是全开,否则将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已有现成的孔板?如果有则根据孔板计算书上的差压及流量来确定变送器的量程即可,温度及压力的量程可根据计算书采用的工艺指标来选择。孔板使用时正端和负端都应该是全开,否则将产生误差。
没有现在是有个DN800的管道,介质是煤气,要用空板,但是不知道上面那些参数怎么来确定?

网友B:
孔板计算非常繁琐,一般人计算不出来,还是设计院不然就是厂家
管径、压力等级、工作温度、介质密度、最小最大正常工作流量、雷诺数、管道粗糙度、压损、修正系数……

网友B:
温压补偿一般在系统软件组态中进行,注意差压计开方问题

网友B:
流量计安装后要注意零点校准问题,介质满管工况后进行

网友A:
  看来楼主这是设计一块新的孔板,这首先要工艺提供相关的工艺条件,如煤气的常用工作温度、压力、密度,最大、最小流量等参数,要工艺提供签字的工艺条件,因为孔板计算后,就是按计算书来制造的,如果提供参数有误是无法返工的,DN800管径的孔板费用不会太低,这是为了分清责任。
   如果工艺提供的条件完善、准确,则孔板是可以自己进行计算的。但还有个加工条件,如要有不锈钢板,及加工一对法兰盘的钢板,有大车床及车工师傅来加工,其对加工精度是有要求的,DN800管径的孔板看来只能用板式的,在安装时,可能还要自己制作均压环来取压。
   如果没有条件就只能是请外协了,但仍然需要工艺提供相关参数才能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这是设计一块新的孔板,这首先要工艺提供相关的工艺条件,如煤气的常用工作温度、压力、密度,最大、最小流量等参数,要工艺提供签字的工艺条件,因为孔板计算后,就是按计算书来制造的,如果提供参数有误是无法返工的,DN800管径的孔板费用不会太低,这是为了分清责任。
   如果工艺提供的条件完善、准确,则孔板是可以自己进行计算的。但还有个加工条件,如要有不锈钢板,及加工一对法兰盘的钢板,有大车床及车工师傅来加工,其对加工精度是有要求的,DN800管径的孔板看来只能用板式的,在安装时,可能还要自己制作均压环来取压。
   如果没有条件就只能是请外协了,但仍然需要工艺提供相关参数才能计算。
自己造孔板?
这个就是造出来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对照表,只能算做一个非标产品,这个没有任何对应关系,或对应压差关系不明确的孔板装上又有什么作用呢?
估计楼主就是想采购一个对应管径的孔板,但不知需要提供什么参数。

网友A:
很多化工企业自己加工孔板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是大修时更换的孔板。按国际标准ISO5167所涉及的孔板属于标准节流装置(该标准适用于管径50----1200mm范围,大于3150雷诺数),由于有可靠的试验数据,只要按照推荐的计算公式、遵照加工要求、安装规定,对其不需要单独标定,这也是孔板优于许多现用新型流量计的原因。

网友C:
不是有标准的孔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化工企业自己加工孔板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是大修时更换的孔板。按国际标准ISO5167所涉及的孔板属于标准节流装置(该标准适用于管径50----1200mm范围,大于3150雷诺数),由于有可靠的试验数据,只要按照推荐的计算公式、遵照加工要求、安装规定,对其不需要单独标定,这也是孔板优于许多现用新型流量计的原因。
这种状况,偶想应该在十多年前,那时候还讲究节约资金,现在都是直接购买了。
从技术角度看,加工精度、粗糙度、材质、计算误差 、加工误差,已经配套的法兰连接安装误差叠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从采购来说,采购来的快,各方都有好处,采购有回扣,领导有回扣,安装人员也省事,精度还能保证,甚至供货方还是领导的关系。。。。
从资金上说,加工节省下的钱,到不了自己的腰包,而采购花的钱也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公家的钱谁心疼,自己揽活却不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这是设计一块新的孔板,这首先要工艺提供相关的工艺条件,如煤气的常用工作温度、压力、密度,最大、最小流量等参数,要工艺提供签字的工艺条件,因为孔板计算后,就是按计算书来制造的,如果提供参数有误是无法返工的,DN800管径的孔板费用不会太低,这是为了分清责任。
   如果工艺提供的条件完善、准确,则孔板是可以自己进行计算的。但还有个加工条件,如要有不锈钢板,及加工一对法兰盘的钢板,有大车床及车工师傅来加工,其对加工精度是有要求的,DN800管径的孔板看来只能用板式的,在安装时,可能还要自己制作均压环来取压。
   如果没有条件就只能是请外协了,但仍然需要工艺提供相关参数才能计算。
不是要自己制作,我就是想知道,我怎么选用一个空板流量计,再选用时候,应该怎么选,需要甲方提供什么数据,来正确选择一个型号。

选择的一个流程

网友D:
原样加工不就行了?

网友E:
找个厂家,选完型一切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这是设计一块新的孔板,这首先要工艺提供相关的工艺条件,如煤气的常用工作温度、压力、密度,最大、最小流量等参数,要工艺提供签字的工艺条件,因为孔板计算后,就是按计算书来制造的,如果提供参数有误是无法返工的,DN800管径的孔板费用不会太低,这是为了分清责任。
   如果工艺提供的条件完善、准确,则孔板是可以自己进行计算的。但还有个加工条件,如要有不锈钢板,及加工一对法兰盘的钢板,有大车床及车工师傅来加工,其对加工精度是有要求的,DN800管径的孔板看来只能用板式的,在安装时,可能还要自己制作均压环来取压。
   如果没有条件就只能是请外协了,但仍然需要工艺提供相关参数才能计算。
不是要自己制作,我就是想知道,我怎么选用一个空板流量计,再选用时候,应该怎么选,需要甲方提供什么数据,来正确选择一个型号。

选择的一个流程
管径、材质、介质密度、压力、温度、正常流量、最大流量(一般默认最小流量为零),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说;“不是要自己制作,我就是想知道,我怎么选用一个空板流量计,再选用时候,应该怎么选,需要甲方提供什么数据,来正确选择一个型号。

选择的一个流程”

仪表的选择流程如下:
已知是煤气-----是计量还是检测、控制(有无累积)----流量范围(管径已知)----工作压力及温度(有补偿要求)-----变送器及显示仪表、----计划投资-----选定。如果超过计划投资则对仪表选型作调整。

需要甲方提供的数据:
最大、正常、最小流量,工作温度、压力,当地平均大气压,相对湿度,管道内径及材质,煤气的组份,拟安装孔板前后的直线段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不是要自己制作,我就是想知道,我怎么选用一个空板流量计,再选用时候,应该怎么选,需要甲方提供什么数据,来正确选择一个型号。

选择的一个流程”

仪表的选择流程如下:
已知是煤气-----是计量还是检测、控制(有无累积)----流量范围(管径已知)----工作压力及温度(有补偿要求)-----变送器及显示仪表、----计划投资-----选定。如果超过计划投资则对仪表选型作调整。

需要甲方提供的数据:
最大、正常、最小流量,工作温度、压力,当地平均大气压,相对湿度,管道内径及材质,煤气的组份,拟安装孔板前后的直线段状况。
明白了原来这样选择哦……真心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