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为何4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上设置额转1400,在50HZ时却显示1500转,在25HZ时显示750转?

网友A:
找显示负载速度相关参数看看

网友B:
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转速是变频器CPU根据自己的输出运算出来的,并不是马达真实信号反馈回去的,当然与马达实际转速有差异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在哪问过了吧?西门子的变频器MM4,设定的是频率,所以转速实际值是按照电机的同步转速计算而来了。只有带编码器反馈的变频器,设定的频率,显示的是实际转速,

网友D:
楼主可以实测一下电机转速看一下。

网友E:
自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因为是开环控制,变频器显示的是理论值。

网友G:
我们用欧姆龙变频器  有相关参数可以修正的

网友H:
和电动机的转差率有关

网友I:
你显示的转速1500转只是和你设定的4极参数有关,他不会反馈你电机的实际转速,毕竟变频是开环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