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7.问:一台电动机及配电电缆的绝缘电阻三相分别为1欧、10欧、100欧,试问可以投运吗?

答: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所以,当紧急状态时可以临时投运,但当有时间可以处理的时候,还是必须检查该电动机回路三相不平滑的原因。

楼主:
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这句话不太理解。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看你说的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

网友C:
马达线圈烧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间绝缘被击穿导致相间短路而烧毁。相间的电压为380V,所以相间绝缘不能太低。
楼主的这些话是从哪里挖出来的?有权威性吗?

网友D:
三相不平衡,电机耐电流不一,只能最小电流运行,不然温度过高,绝缘漆完蛋,电机烧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这句话不太理解。请各位大神指点
是否是三相电阻不平衡

网友E:
最低安全绝缘电阻阻值为0.38是规定的值

网友F:
用电安全手册中规定对地电压小于或等于250V系统中绝缘电阻不能小于0.5兆欧。(使用500V兆欧即摇表测量值)

网友G:
楼主资料的来源,该处资料是否有笔误;通常说法,如8楼。

网友H:
绝缘电阻?0.38欧?早都烧成非洲黑娃了。电机不管对地,对零,相间绝缘,至少都是兆欧级的。估计就是说电缆与电机的绕组连接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线圈烧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间绝缘被击穿导致相间短路而烧毁。相间的电压为380V,所以相间绝缘不能太低。
楼主的这些话是从哪里挖出来的?有权威性吗?
技成培训老师发的。我感觉会不会短路啊。我比较赞同这句话。------用电安全手册中规定对地电压小于或等于250V系统中绝缘电阻不能小于0.5兆欧。(使用500V兆欧即摇表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低安全绝缘电阻阻值为0.38是规定的值
。麻烦详细解释一下,我看不仅是我,还有不少坛友不理解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0.38是绝缘的安全规定极限值,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楼主:
 度娘的答案。表情1.运行中的低压线路:要求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每伏1千欧。即三相四线制线路,相间绝缘电阻不低于0.38兆欧,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0.22兆欧。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线路,要求绝缘电阻不低于0.5兆欧。在潮湿环境中对绝缘电阻的要求可降低到每伏500欧。36伏的安全电压线路对地的绝缘电阻不低于0.22兆欧。
  2.配电盘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低于1兆欧,在潮湿环境中可降为0.5兆欧。
  3.高压线路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1000兆欧。
  4.运行中电缆线路的绝缘电阻:额定电压为3千伏,绝缘电阻300~750兆欧;额定电压为6~10千伏,绝缘电阻400~1000兆欧;额定电压为20~35千伏,绝缘电阻600~1500兆欧。干燥季节取较大的数值,潮湿季节取较小的数值。
  5.架空线路悬式绝缘子:每个悬式绝缘子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300兆欧。
  对常用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值的要求
  1.运行中的低压电气设备要求对地的绝缘电阻不低于每伏1千欧。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电气设备,要求绝缘电阻不低于0.5兆欧。在潮湿环境中对绝缘电阻的要求可降低到每伏500欧。
  2.高压设备: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1000兆欧。
  3.电压互感器:低压侧绝缘电阻不得低于1兆欧,高压侧绝缘电阻不得低于每伏1千欧。
  4.电动机:一般中小型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0.5兆欧;高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每伏1千欧;绕线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最低不得低于每伏500欧;电动机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应低于1兆欧。
  5.电力变压器:投入运行前,绝缘电阻应不低于入出厂时的70%,运行中可适当降低。
  6.低移动电器、手持式电动工具:带电部分与可触及的工具金属外壳之间绝缘电阻,Ⅰ类设备不于2兆欧;Ⅱ类设备不低于7兆欧;Ⅲ类设备不低于1兆欧。

楼主:
运行中的低压线路:要求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每伏1千欧。即三相四线制线路,相间绝缘电阻不低于0.38兆欧。终于在度娘哪里找到了答案。少一个(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这句话不太理解。请各位大神指点
是否是三相电阻不平衡
培训教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缘电阻?0.38欧?早都烧成非洲黑娃了。电机不管对地,对零,相间绝缘,至少都是兆欧级的。估计就是说电缆与电机的绕组连接阻值。
坚持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资料的来源,该处资料是否有笔误;通常说法,如8楼。
嗯确实如此,答案已度娘找到。公布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运行中的低压线路:要求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每伏1千欧。即三相四线制线路,相间绝缘电阻不低于0.38兆欧。终于在度娘哪里找到了答案。少一个(兆)啊
哈哈,……如果有实践中相当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三相绝缘电阻不平滑,而最低安全绝缘电阻值为0.38欧,这句话不太理解。请各位大神指点
是否是三相电阻不平衡
培训教材的
不可尽信书本,很多明显的错误,大家一看就明白。
别说培训教材,很多正规的大学教材都很多错误。
记得偶上数字电路的时候,偶的老师就让我们给他打字出书呢,最后打字的年底考试每人成绩加了十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运行中的低压线路:要求对地绝缘电阻不低于每伏1千欧。即三相四线制线路,相间绝缘电阻不低于0.38兆欧。终于在度娘哪里找到了答案。少一个(兆)啊
哈哈,……如果有实践中相当危险,
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缘电阻?0.38欧?早都烧成非洲黑娃了。电机不管对地,对零,相间绝缘,至少都是兆欧级的。估计就是说电缆与电机的绕组连接阻值。
确实如此

网友J:
绝缘电阻这样的话,早炸了,还能临时运行?

网友K:
14楼的资料正确,重新学习了!

网友L:
应当是笔误吧,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M:
不准确校对害死人!

网友N:
问“一台电动机及配电电缆的绝缘电阻三相分别为1欧、10欧、100欧,试问可以投运吗?”这些话没有错,要错的是回答该问题的人回答错。

正确的答案是:不可以投入运行。理由是绝缘电阻小于每伏特1千欧姆的要求,即最低不小于0.5兆欧。

网友O:
少了一个大M,嘻嘻嘻。

网友P:
这个回答有问题呀!!!电机对地最低不能低于0.5兆这已经是极限了。一般电动机对地要大于5兆才可以使用。无穷大是最佳
3相之间的绕组和绕组绝缘要达到50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