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请教给位大神,步进单脉冲和双脉冲各自的优缺点,以及2相步进电机4线和8线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呵呵;单脉冲和双脉冲有部分驱动器是可以通过DIP开关来切换的;
用脉冲+方向模式,只需要外部提供一路高速脉冲,另外一个开关量来控制方向;
双脉冲模式则需要占用外部二路脉冲信号,比如用PLC控制的话,就要用掉二轴了;

至于4线与8线的电机,8线的可以串联接线,也可以并联接线,而4线的接法已经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