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这移动EVD屏主板坏了,它能二次利用吗?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五寸的EVD,也是开机无显示,上家电维修论坛请教,回复说先把主板数据和显示屏驱动读取出来才能判断故障的原因。读取数据出来的条件需要编程器和焊下两个八脚的集成块,太麻烦就不修了。
其实EVD的显示器分辨率太低了,没什么利用价值的而且又不支持触摸。

楼主:
不知道某宝上那驱动板能行吗?

网友A:
呵呵,某宝上的驱动板大多是为15~46寸显示器的液晶面板做驱动而进行维修替换的,数据线排插接口跟EVD小尺寸的显示屏都是不大一样的。
EVD专用驱动板,也可以去某宝寻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