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各位朋友,有没有用过一个编码器可以出来两趟线路同时给两个变频器反馈信号。

网友A:
没有看过这样接线的,你试试

网友B:
可以到淘宝上搜索编码器信号分配器,看看万能的淘宝有没有。

网友C:
问问变频器厂家有没有这样的扩展卡,知道伦茨的伺服有分频的功能,可以将反馈信号1:1或是几比几分频给下一伺服控制器。

网友D:
如果不是总线型自己搞个电路上去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直接焊接了两根线不行,只有一台有信号,怀疑是驱动电路不够,看看有没有出厂设计就是大驱动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有用过分频器的,干扰太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有成熟的案例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直接焊接了两根线不行,只有一台有信号,怀疑是驱动电路不够,看看有没有出厂设计就是大驱动的编码器
好奇怪,为什么一太有信号,另外一个没有吗?查线路吧
偶不认为是编码器驱动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不支持吧,也说不准。

网友G:
编码器有没有可以直接咨询制造商厂家,另外,到处都有这种扩展口的模块或卡,进口的和国产的都有,编码器输出接入模块输入,然后,模块有两个输出,可以任意设置他们的特性和要求。

网友H:
楼主对精度要求有多高,不高的话直接转模拟量不好么

网友I:
这个我有发言权,试过N次。  首先要看你变频器消耗的信号电流是多少, 一般来说编码器供给两台变频器或者控制器 是足够的,我最多供给了8个,但线长了(超过10米)6台就会出问题,我用到的linedriver 的编码器, TAMAGAWA的。 如果信号实在不够那就要用分配器了,但不要在淘宝上找,那些根本不能用, 据我所知,全球做得好的信号分配器 就两家,一家美国的,一家意大利的,价格当然不菲,最少3K+ 。欢迎交流

网友J:
直接这样弄肯定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有发言权,试过N次。  首先要看你变频器消耗的信号电流是多少, 一般来说编码器供给两台变频器或者控制器 是足够的,我最多供给了8个,但线长了(超过10米)6台就会出问题,我用到的linedriver 的编码器, TAMAGAWA的。 如果信号实在不够那就要用分配器了,但不要在淘宝上找,那些根本不能用, 据我所知,全球做得好的信号分配器 就两家,一家美国的,一家意大利的,价格当然不菲,最少3K+ 。欢迎交流
楼主这是纺织行业还是其余?

网友L:
图尔克有一款,支持编码器1变2出口。

网友M:
信号分配器将输入信号转化为多级输出,以配合上位机的各种不同需求,解决同一个传感器信号转换分配给不同控制系统的需求。

网友G:
如果会做PCB(印刷线路板制版图)文件,自己做一个还省钱。就用一个16脚双列直插的施密特反相器即可。如果想加强驱动能力,输出端做一级三极管的功放。

网友N:
可以采用双输出的编码器,一个编码器可以有2种信号输出,也就是2跟线缆输出2种信号

楼主:
能推荐个品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驱动电路小,带两路就没有信号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用的SICK的编码器带两台都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立体仓储行业

楼主:
回复 网友L:
您这边有联系电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理论上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O:
这种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的,我们就是这么分信号的,一个信号变两个

网友I(2015-10-16):
回复 楼主:
你的线 延长了多少米?  输出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