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竟然不会修!(20150914)

楼主(2015-09-13):
竟然不会修!

楼主:
客户一台空压机(电机3KW),放置很久了,叫我运行起来。更换接触器后运行一会后,图中那黄色的东西(上面有两个小孔)便开始喷油出来。本来是想要试气压升到8KG/CM时是否会自动停机,现在喷油出来就只好停下来研究。不得要领。这东西还要研究?不懂就是不懂,我只好对客户说,我回去查查资料,看这东东是什么回事……
惭愧

楼主:
请师傅们莫见笑,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那个黄色的东东本来是个注油孔或者是作曲轴油面平衡用的,如果油加得太满就会从那个孔里喷出来,你检查一下空压机油标,是不是油加注得太满了。

网友B:
应该是加油加多了,赞同一楼说法

网友C:
好像是加油口

网友D:
机油箱排气口,如果喷油的话。可能是缸桶下排气了。

网友E:
油加多了,那是换气空,活塞回程的时候曲轴箱有压力。

网友F:
使用单位的人,也不知道吗?

网友G:
电工不会机修的活是正常的。
那个是润滑系统的排气孔,检查曲轴箱下面的观油镜,查看润滑油的位置是否合理。

网友H:
油是否加多了呢。

网友I:
之前单位这样的老空压机坏都是活塞环坏的多

网友J:
楼主要把里面的油脂全部换掉。

网友K:
回复 楼主:
加油排气的,油加多了,就会从哪里出来!

网友L:
电工要会得太多了,这个看一下是不是油多了。

网友M:
十来年不修这个了,油太多了通过油标可以看到,放出一点

网友N: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O:
油变质了,稍微一升温就泡气泡,把油顶出来

网友P:
活塞环漏气把油顶出来了

网友Q:
如果不是油加多了,就是内部有故障造成喷油。如果继续运行的话,必须经常观察油位,以免缺油。

网友R:
应该是个加油孔啊

网友S:
需要保养啦,试试清除排气阀片上的积碳。

网友T:
论坛能人多呀,学习了。

网友U:
这个够脏的啊  检查油位、不行拆开检查下

网友V:
排气空,油加多了,就会冒出来。

网友W:
呼吸器!平衡曲轴箱压力的!

网友X:
 论坛的能人真多啊

网友Y:
怎么弄的 这么脏啊

网友Z:
黄色的是空气帽,油加的太多了,放点油出来就好了。

网友AA:
看油标指示,油是不是合适,自动排气口里面有部分油水混合物,可以从空压机底部的排污口排除,再打气。

网友AB:
土豪,你油加多啦

网友AC:
这不是空压机吗。

网友AD:
回复 网友W:
专业回答

网友AE:
检查一下油位镜,看是否由加多了。活塞环与缸体是否磨损。

网友AF:
没维修过这个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AG: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AH:
几天没关注,受教了

网友AI:
嗨!可怜的“电工”啊!不!!应该是万能工。

网友AJ:
应该是排气用的。

网友AK:
应该说是压缩空气串到油箱里,然后油箱里的油受压缩空气的作用,油箱里的气体没有地方排泄,只能从油箱呼吸口排出来,也就是把润滑油与气体一起排出,需要检查活塞环、钢套、活塞、连杆等。

网友AL:
40楼为直接复制于6楼,已多次如此,扣1分,以作提示 不提倡简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