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5-09-13):
西威变频器驱动板正负15伏电源之间有10欧姆的电阻,通电后7815会发烫。拆了模块,7815,及几个用到15伏电源的运放,电源周围几个电容都拆下来测量过,印版上还是有10欧的电阻。印版用了一年基本是新的,变频器故障时进了少量的雨水。现在查不到是什么地方会造成有短路。

网友A:
是不是本身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简单得很;把78/79拆掉自己加个几伏特用手摸摸不就知道了。实在搞不定可以找我我们专门搞这些的

网友B:
是说,将7815等相关元件已拆下,仍有10欧姆电阻值吗?可不可以,继续查查其来源。

网友C:
用外部电源看一下电流

网友D:
焊下7815,7819后测稳压输入端电源正常19伏,现确定输出端有短路,但查不出。

网友E:
分段查找,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F:
将相关原件拆后加一定电压,很快就能找到.

网友G:
外部加电用热成像去扫

网友H:
重点查电解,在线测。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袁工是老师傅了。多请教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