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

楼主(2015-09-13):
电机电压430v,是不是比电压380V 时电流高,这样一来,平时40A 的电机接触器,是不是也相应提高等级变成50A 的啊。

楼主:
变压器抽头暂时调不了

网友A:
是的,电压越高,电流就更大。
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节能控制电路:晚上的路灯与白天的路灯的供电线路的不同之处就是晚上经过电抗器之后才给路灯供电,原因就是晚上电压高。

网友B:
电压高电流变大,接触器是否需更换,可能是视情况而定。

楼主:
我感觉应该选择大一级别的接触器

网友C:
还是测一下实际电流再说接触器是否加大

网友D:
410v一直在用,没问题。

网友E:
运行电流实际值多大?真要加这么大的接触器估计电机也会烧的

网友F:
我的最高运行电压在415V

网友G:
最好是实际量一下电流。

网友H:
檢查電壓為何這麼高,是不是變壓器需要維護了

网友I:
看情况咯
。产时间运转和平凡启动就换咯

网友J:
太大的话电机也受不住了

网友K:
电压太高了,估计电机扛不住.

网友L:
按理说电压高电流就会减小,因为电功率是V*I=P,可能在实际中电流相对会增加一些,也不会太大,接触器不换也不会出现问题的,另一个问题是电机的最高耐压是多少,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