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器

楼主(2015-09-13):
压力变送器 24V 供电那种。 通过隔离器,然后输出到PLC 。隔离器本身需要24v电源。原来的隔离器通过2线制给变送器提供电压并且有4---20MA 电流。今天给了一个新隔离器(不是同型号的)。接上隔离器本身24V 的电源,现场变送器没反应,测量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无源隔离器,原来使用的是有源隔离器。把我整乱套了。明白的给讲讲吧。

网友A:
把老的隔离器型号以及新隔离器的型号说一下,度娘出使用说明书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B:
应该是原来的是带配电的隔离器,现在换的是不带配电的隔离器,你把24V串压变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2楼是对的,隔离器分配电与不配电的,

楼主:
哦 隔离器配电与不配电和 隔离器有源无源是一码事吗

网友D:
看看 我写的一篇文章吧  里面详细说明了  关于变送器、隔离器这块的选型容易出现的 问题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7aywD0Q6WTnl7XKbIHuEwWENnSuPS32QO8X0a0gHpOOzdnNt_K0mK2cucVaEHVS0ezlJzdvTB0b56_BG987gdPr81zNzzgOS4fcXrpZVye

网友E:
你先看看老隔离器应该怎么接线吧。

网友F:
2楼说的对,,你第一次是24V的配电器,,第二次的是信号隔离器,,压变没24V电源当然没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两个怎么区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怎么区分啊
  配电器与信号隔离器接线图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配电器输入端是有24V电源的,输出是四线的模拟量信号,,用表量输入端有无电压就知道了,,从接线土上是区别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