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T-204驱动器配什么类型PLC?

楼主(2015-09-13):
如上图,控制机是否可以使用PLC,用三菱漏型晶体管输出 FX3U-16MT/ES 能否满足要求,另外整套装置含PLC、驱动器、步进电机、5v直流电源、24v直流电源共需多少钱?

网友A:
呵呵;带脉冲输出的PLC一般都可以,主要是编程你要熟悉;
至于价格,请不要在论讨里讨论,直接找供货商;

网友B:
3u 16mt的可以

楼主:
谢谢,用于组装学校考试用的线路板。

网友C:
脉冲输出型的plc都可以,报价要看你利润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