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3):
请问:10KV高压电机启动电流的倍数整定值和过负荷的整定值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10KV 的应该是有专用的启动柜吧
这个要看是降压启动还是直接启动
直接启动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过载一般是设置1.15-1.2倍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启动方式啊。

网友C:
10kv   的高压电机啊  还真没接触过   最多只接触过660v的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高压断路器直接启动的。定值在综保上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直接起动的,综保整定值是:电机启动电流是10倍,过负荷整定值是1.3倍,动作时限为10秒,后来我把过负荷整定值改为1.2倍,动作时限为10秒,但电机起动时综保报过负荷故障;但电机启动电流是10倍的,为什么把过负荷整定值改为1.2倍马上就报过负荷故障;后来改回1。3倍就好了。

网友E:
可能是起动时间比较长。

网友F:
电机综保上的整定值都是二次电流值,一般过负荷整定都是1.3倍的额定电流,速断都是用可靠系数与起动倍数和二次额定电流计算出来的二次值进行设定

网友G:
启动电流一般电机出厂报告上面有,我们那是7倍额定电流。
速断保护要高于这个电流值,要不就误动作了,一般都是基于这个电流值再乘几个系数。

过负荷保护值就是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有个时间限制,这个时间一定要大于电机的启动时间,就是全压启动的时间,要不就误动作了。

网友G:
启动时间一般由工艺决定,你说的那1.2设定报警,1.3设定不报警,时间都是10秒,这看来是有什么原因。

说我知道的原因吧,很多时候原因不在电气上,在工艺上,风机水泵启动的时候有规定是吧门关上,有时候门没关严就会导致启动时间过长,这是我知道的原因啊,也可能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