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3):
在节流装置的差压测流量过程中,流量与差压之间是开平方的关系,也就是虽然现场的差压变送器显示的是压差,但如果要想与流量有线性关系,则必须开平方。
这样的开平方关系在正常使用中到没有什么,但问题就在装置的开车过程或投用过程中,因为低压差在零点附近稍微有一点压差显示,对于流量马上就是很大,特别是在压差值低于百分之一时,一开平方反而大约百分之一,本来0.09%的压差值就是零点了,可是一开方就成了0.3%的流量了,此时若流量的满程为1000方/小时,那么就是显示3方/小时,距离零点已经偏大较多,而此时实质上压差已经是零点,这样的现象非常令人纠结。
为此仪表维修人员常常和工艺人员扯皮大战。。。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的呢?
若真是这样,那可否做个小信号处理或切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说什么的呢?
若真是这样,那可否做个小信号处理或切除呢。
切除可行,但领导不同意

网友B:
这是开方器固有的一个问题。理论上说当输入电流为零时,开方器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只能是选择一个较合理的双方认可的小信号切除值来解决扯皮。但要和工艺解释清楚开方器及小信号切除的原理,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检测手段前只能是这样来做。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反馈给仪表厂家或者工程设备商进行改善,负责任的产品制造商会在后续研究产品新技术的基础上尽量避免此类特殊情况的发生。
我们的商业软件行业有一个情况: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软件需要添加和更改的功能就不断提出来,怎么办呢?每年支付给软件商服务费25W元,只要一有更新需求,软件商立即和我们进行对接并帮助我们开发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方器固有的一个问题。理论上说当输入电流为零时,开方器的放大倍数为无穷大。只能是选择一个较合理的双方认可的小信号切除值来解决扯皮。但要和工艺解释清楚开方器及小信号切除的原理,在目前没有更好的检测手段前只能是这样来做。
一般小信号切除范围在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方器的输入低于1%以下时切除,相当于开方后的输出信号的10%,其范围一般在8%--10%。

网友D:
小信号切除,规范、标准等有不有这方面的依据呢,若有则就有说服力了。

网友E:
只能呵呵了
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方器的输入低于1%以下时切除,相当于开方后的输出信号的10%,其范围一般在8%--10%。
多谢!
今后值夜班干活就这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切除,规范、标准等有不有这方面的依据呢,若有则就有说服力了。
对于开方器的小信号切除,原来是有标准可循的,如:JJG(化工)6-89积算器检定规程(DDZ-Ⅲ)、JJG(化工)21-89开方积算器检定规程(DDZ-Ⅱ)都对其进行了规定。到了DCS时代却没有标准可循了,原因是标准的制定大大滞后于应用了。

网友F:
仪表商应该会帮忙解决的,出厂前会和客户沟通好,设置成压力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