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5-09-13):
几年前的屏了,主板和液晶都坏了,没有办法读里面的程序
找了一个相同的屏,把坏屏的程序芯片拆下来,焊到好的触摸屏上面。
可以正常显示了,也可以正常和plc通讯。
但是不能和电脑通讯。
没换程序芯片之前 可以和电脑通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屏是不是有端口设置啊?还有可能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

楼主:
版本换了几个也不行
电脑都用了好几台了

网友B:
能和PLC通讯就行了;

网友C:
拆的什么芯片?

网友D:
把拆焊下来的芯片再焊接回去,测试,如果OK的话,就是数据芯片里面的内容有差异导致不能连接。既然已经拆机,那就拆机不包,还是准备新牌子新型号做备件吧。

网友E:
  拆的什么芯片? 是不是二个屏的通讯数据芯片不一样呀 ?

楼主:
程序芯片
两个屏的通讯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F:
自己拆焊芯片,高人

网友G:
这种老的是比较麻烦!

楼主:
拆芯片不难。可以找人来搞

网友B:
拆只要有工具不难,但焊回去就相当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