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3):
为何4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上设置额转1400,在50HZ时却显示1500转,在25HZ时显示750转?

网友A:
电机做了识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3900=3   师傅你电话方便留一个吗,请教您一下

网友B:
自学习下就好了

网友C:
电机额定转速和电机同步转速是不一样的。西门子的MM440设定的电机频率,不是转速。给50Hz,频率达到50Hz的同步转速对应。在没有转速监测下,显示的转速实际值是计算值(同步转速对应的)。除非你用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那实际转速就是同频率下的同步转速值了。很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额定转速和电机同步转速是不一样的。西门子的MM440设定的电机频率,不是转速。给50Hz,频率达到50Hz的同步转速对应。在没有转速监测下,显示的转速实际值是计算值(同步转速对应的)。除非你用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那实际转速就是同频率下的同步转速值了。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