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要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才能上传程序 到 PG ?

楼主(2015-09-13):
请问各位高手,第一次遇到这个屏,请问这个屏要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才能上传程序 到 PG ?
PG 与屏的通讯线是要使用如何接线的,3-3,8-8 的吗 ?还是别的通讯线 ?

网友A:
232转USB的口子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有一个PC(RS232)端口。拨码开关不知要不要设置。

网友C:
建议到网上下个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应该都会讲到。

网友D:
我已经习惯了三菱、威纶的USB口直接下载,其余不感兴趣了

网友E:
PC-MT500的电缆,以前很常用的一款屏,这款是单色的,与威纶的相同;

网友F:
这是威纶通的屏吧,网上买个线呀,拨码开关不要设置的。我有这个线。。。。

网友G:
找个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威纶通的屏吧,网上买个线呀,拨码开关不要设置的。我有这个线。。。。
这是EVIEW,威纶通以前叫EasyVIEW,是二个公司,但这一款二个是相同的,也就是可以用威纶通MT500的软件及下载电缆;

网友H: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屏 啊 以前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步科;

网友I:
这个是步科的老品牌LOGO:eview,现在是Kinco,楼主现在还在用步科的屏吗?我们现在在代理步科的屏,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我Q:991157524

楼主:
亲,这个是步科的屏吗 ? 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