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

楼主(2015-09-13):
谁有开利HXC-300E的操作代码说明书呢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啊没有听说过

网友B:
首先百度,然后找厂家

网友C:
哪个区域?
找厂家一般会给的。
你报的型号好像不全。
68、69、70、71油压低、冷却水温低,44冷却水温差大,高压报警。这是
电话4008202969。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
百度上应该是有的!
实在不行就问厂家吧!

网友E:
上度娘能够寻找出来的,楼主想干什么?排除故障?
http://wenku.baidu.com/view/f0b803573c1ec5da50e270b6.html?re=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