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请问三菱FX3U和pro-face触摸屏gc 4401w通讯要编通讯程序吗?怎么触摸屏显示初始通讯命令响应异常,求解!

网友A:
没有用过proface,但从通常的人机来讲,plc一侧都不需要设置,只要在人机软件里设置好通讯的plc型号,一般就好了。另外电缆需要正确的。

网友B:
呵呵;屏上设定好PLC的品牌及型号,然后通讯的电缆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连过FX-2NC系列的,用三菱FX-50DU-CABO数据线

网友E:
连过FX-2NC系列的,用三菱FX-50DU-CABO数据线
这好像是三菱plc和三菱屏的连线

楼主:
用的通讯电缆型号是CA3-CBLFX-01是否正确?

网友F:
这通常是在触摸屏那边新建工程时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通讯电缆型号是CA3-CBLFX-01是否正确?
通讯协议
通讯参数
触摸屏应选COM2

另外,你们公司挺有钱的。

网友H:
应该是屏的设置不正确,用过,通讯很方便的

网友I(2018-12-1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如果是GC4401W的话  用com2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