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

楼主(2015-09-14):
谁知道酷卡机器人的BCO run功能。帮忙详细解释一下,我一机器人换了程序后,内部自动状态下按住运行键在执行BCO时多了一个低头的路径,本来是直接平移到HOME点,亮黄灯,然后放开运行键再按一下就变绿灯。现在不知道怎么弄回原来。

网友A:
BCO 是 Blockcoincidence (即程序段重合)的缩写。重合意为“一致”及“时间/空间事件的会合”。

多了低头的路径,应该是你原来的位置点有变化过。重新示校一下位置点就OK了。

网友B:
1#正解!程序点示教的问题!

网友C:
高手很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正解!程序点示教的问题!
我们是KCP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KCP不就是示教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