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报警了,請看看

楼主(2015-09-14):
這
東西又报警了,造成黑屏,啥操作都無法實現,檢查兩個開關電源都是有輸入無輸出。
最後,卻發現因為腳踏線連了。發出來,大家一起當個經驗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了。楼主是台湾的吗

网友B:
腳踏線連了是短路的意思吗?

网友C:
高电位接地了?

网友D:
繁体字台企才会有
应该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E:
电源短路,肯定保护切断输出,自然黑漆漆啦

网友F:
有时会遇到没有预想到的故障。

网友G:
脚踏线是什么线?
这个名词第一次听哦!

网友H:
这是伺服吗。

网友I:
没看太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