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头损耗

楼主(2015-09-14):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测量工件的尺寸来确定磨头的损耗,然后在程序中设置补偿。

【方案】
华北工控:支持道路高清视频网络监控应用的准系统BIS-6660-F21

网友B:
在西方欧美国家,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本身就能够实现纳米级运动距离差异的检测(案例就是芯片级的激光雕刻技术),无需什么压力传感器。可惜高技术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出口封锁,无法获取。
我觉得楼主还是采用人工算法比较廉价,就是计算磨头的工作时间,再测量磨头的磨损距离,两者相除,获得磨损率,用磨损率去调整补偿移动距离。
【方案】
DELTA VFD-V series变频器应用于一般钻孔机使用P2P定位功能

网友C:
可以参考数控设备的方式,也是测量人工在刀补那补偿的,而且砂轮的磨损不是一致的,根据你的图形外部砂轮线速度更快,更容易磨损,也要经常修砂轮,还是人工的做法会更好点,看看磨床就知道了,磨一段时间就要修砂轮的。
【方案】
高档数控机床需求稳步上升,华北工控计算机硬件协同发展

网友D:
悬赏的分数太少,多点考虑考虑帮助你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和 EtherCAT 总线显著提高过程自动化和数据透明度

网友E:
实际上磨损有很多原因,砂轮材质和进刀速度都会有影响,每只产品都会有磨损,根据产品的要求来确定修整砂轮次数。每次修整相当于重新把磨损清除。
【方案】
ABB变频器助力煤炭行业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F:
换一个思路,实时测量工件尺寸,在磨头工作请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不考虑磨头的磨损情况。
【方案】
保障钢铁厂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FLIR产品有妙招......

网友G:
磨头上装一个位移差动变压器,通过磨头的磨损改变位移,转换成标准信号值 输出来判断和调整磨头
学无止境!

【方案】
FLIR消防用热像仪十年屹立不倒,FSX技术“功劳”不少!

网友H:
设置一个基准台,砂轮工作一段时间就去基准台量测尺寸,就此而已
【方案】
CNC | 看完这篇,再也不怕按键失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设置一个基准台,砂轮工作一段时间就去基准台量测尺寸,就此而已
类似于机床上面的对刀仪,就是麻烦一点。
自古人生与世,需有一技之长;我辈既务斯业,须当专心用功;
【方案】
自动化模块设计在糖果包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J:
如果考虑用专用量具呢,回零时测量砂轮的磨损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设置一个基准台,砂轮工作一段时间就去基准台量测尺寸,就此而已
类似于机床上面的对刀仪,就是麻烦一点。
对于精加工,机床加工精度才是关键,此时加工速度让位于精度

网友K:
立式平面磨?进刀以工件尺寸为准进行正负补偿;砂轮磨损了表面不锋利磨不动,必须修整。

网友L:
我做过一台类似的机器,带动磨头上下的伺服用位置加扭矩混合模式,这样打磨时就会根据扭矩的大小自动调整磨头的高度,结束后用定位控制上升到原点。

网友M:
人工检测,这就是为什么技能高超的的老师傅是个宝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问要用到很先进的伺服系统吗,,三菱伺服可以不,我也有考虑你这种模式,只是怕精度有问题

网友L:
三菱伺服可以的,单我不知道你的方案,这个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能怎么安装,不会对传感器有影响吗,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网友N(2015-10-15):
回复 网友B:
反推,发明式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