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在哪里设置关联到哪个地址位?

网友A:
那是符号变量。

请将工程栏中切换到地址:然后选择符号变量,这样你可以看到符号变量对应的实际地址。

如果要编辑符号变量,可以在工程设置中的符号变量编辑中进行编辑。

网友B:
2楼真牛,俺还没看懂楼主问题啥软件干嘛用的,二楼都能直接给出答案

楼主:
楼主有贴图的,后来删了,主要是担心用人家的程序贴图不太好。

网友C:
PROface,好久没有用了!
手头还有一套GP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