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客户有一个11kw的离心泵,抽水到车间,现在水泵位置距离空置房1km。11kw的电机,客户预埋的6mm的电缆。我估计压降怎也得有100v。所以问问这个情况下如何弄才能让水泵运行正常。
1.把变频器放在水泵旁边,电源到变频器是1000m。估计压降会降100v。
2.把变频器放在控制室。输出到电机是1000m。加个电抗器不知道能否可行。

网友A:
我们那选择第一种办法。
一般我们针对远距离送电都是加粗电缆来减少压降损失。

网友B:
变频器尽量离电机近;

网友C:
电源线太小了,不太好办。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放在水泵旁边,肯定又得花费资金盖个简易防雨防晒棚的,又得花费一笔不小的钱财,客户肯定会说:干嘛不放置在空置房里面?
这个工程的钱不太好赚呀。

网友E:
2.把变频器放在控制室。输出到电机是1000m。加个电抗器不知道能否可行。我选这种

楼主:
我认为这个情况下,好像最好的方法是在电机旁边加变频器,然后得升压一下才能用。用软件计算的是1000m6平方损失100v电压。

网友F:
楼主这个100多V的压降怎么算的,实际测过么

网友G:
第一种方法,起动时变频器处可能电压过低;
第二种方法,仍不能保证电机处的电压不低。
7楼的方法,不知是否可行;不知可否试验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家一个技术 在网上找到一个软件计算的。大差不差。

网友D:
380V,线损导致变为280V,我感觉增加高精度三相稳压器和重新布线增加导线的截面积的成本都差不多的。
如果只是单单安装升压装置,那么在停机的时候如果不及时切除升压之后的输入电源,变频器会报高压并且有可能损毁内部的元件的。

网友H:
为了省钱修了条2米的路,为了多收点过路费专拣大卡车。

网友I:
靠近放,压降没有100那么大,估算60v,加稳压器吧。

网友J:
用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

楼主:
我见过一个事挺有意思的。我以前在公司干电工时候碰到的,说2个工人在给公司外墙喷漆,可是气泵电压低,带不起来,他用的4平方的线距离也就50m吧。怎么也起不来。后来人家有高招。我第一次见,据说也管用。

人家在配电柜接的是380v的电,然后找了个变压器式的点焊机,接到380v上然后用上面还有220v的抽头。这样空压机就转起来了。 工人很自豪的说,我们在外面干活经常这么用。

网友K:
第一个方案可以。第二个方案不可取。

其实直接在电机旁,用一个15kW电子直流稳压器加一个15kW的逆变器带电机运行就可以了。电源电缆线截面只要载流量满足11kW电机工作要求即可。

网友L:
是不是是你算错了?是铜线吗?铜的电阻率是0.0175 。6平方1000米不到3欧姆,就算线不合标准50v是一大关。
第一种方案:电机可以启动,不能运行变频因为电压低保护。解决办法:加稳压器
第二种方案:电机根本就转不动。办法;加粗电缆

网友M:
变频器放在控制室,把电缆换成10平方的。

网友N:
这个不必纠结,让客户重新换线或有客户核算成本决定。

网友O:
1KM输出要加正弦波滤波器的吧

网友P:
变频器到电机距离1000m, !!我们做的项目超过30m都不行,而且电缆都要是屏蔽电缆

网友Q:
选第一种方案,但是要加稳压器

网友A:
水泵是干嘛的啊?
要是生产供水的话得用电机的泵,不过要是排水泵(一般排水泵不要变频器)或者别的使用率不高的泵的话就不需要电机泵,可以用柴油泵(空气不流通的空间要慎用,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以后有条件了,柴油泵也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当然,你们要是没有生产柴油泵的话也不用给他们出相关的主意。

---------------------------------------
假如就是生产用水,使用率很高。
那就只能用电机泵了。换粗电缆可以,我查了下,好像用3*50+1*25的铜电缆(假设电机额定电流不超过25A),可以让电压降下降在5%以内(功率因数0.5--1.0),还只能用变频,工频启动电流7倍是肯定不行。

---------计算下成本,一个让人崩溃的分界线--------------
作为一个在工程部的闲人,我又找到了别家安装工程的工程清单。。。。
然后,3*50+1*25的电缆每100m是1.3万,1000m就得13万。。。。。。。。直埋电缆还得有挖土方的钱。。。。。1000立的土方。。。。。
要是上面走车的话还得埋管,埋管的话为了维修方便,管的话得直径50的或者80的,50的每100m得4000多,80的每100米得8000多,150米得整个直线井,中间得有6个井。。。。一个井怎么也得2、3万。。。。(哪个老板听到后估计血压都得上来。)

加变压器(20到50的小变压器),架空线(钢芯铝绞线),高压开关柜(尽量在分支线路上,不要综保和断路器,刀闸开关加熔断器就可以),这个好像也省不了几个钱。
--------------------------------------------------------
还有要是16楼的做法或是加交流稳压器的做法值得借鉴,但据说稳压器也是有调节范围的,过低也不行,可行的话肯定会省钱啊。

最后一个问题,给车间供水,车间离那多远啊?近的话去那接电啊

网友R:
加粗电缆  其他的方法。。。

网友R:
说点实际的问题  如果电缆太粗  估计连接线盒你都进不去

网友S:
1KM,我以前做路灯,距离1.2KM,三相五线制电缆,单芯截面积25平方毫米铜电缆,尾端短路后起始位置电流表在92.7A!!
而现在才单芯截面积6平方毫米,距离却是1KM,这个水泵如果能够启动我还是买豆腐得了

网友T:
重新放线吧,省的麻烦

网友U:
还是加粗电缆吧。

网友V:
 路太远了,,看楼主怎么解决啊

网友W:
旁边没别的电源了吗?别的单位的也可以啊。

网友X:
看看楼主最终解决方案吧

楼主:
别急啊。客户还没让我去搞呢,
最近有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能否搞定。啥方法。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