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伺服型号:
1、MR-JE-40A(HF-KN43J-S100)
2、MR-JE-20A(HF-KN23J-S100)
3、MR-JE-20A(HF-KN23BJ-S100)

网友A:
该定位模块自带插补功能,你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你需要特别高速控制功能,那就只能选用高速运动控制卡了!
常规插补控制该模块完全胜任

网友B:
QD75P4N可以做到2到4轴的直线插补和两轴的圆弧插补。

网友C:
Q系列好像有 H型号的运动CPU 见过 QH175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系列好像有 H型号的运动CPU 见过 QH175应该可以吧
运动CPU,老的有Q172HCPU、Q173HCPU,还有Q172DSCPU、Q173DSCPU等,这个才几个轴,只是插补,用运动CPU就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网友D:
控制卡感觉国产的也行啊    我看过阿尔泰的技术资料  挺好的  最后没机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