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90kw空压机使用3年频繁烧电机(20150915)

楼主(2015-09-14):
我司的空压机是90KW,使用快3年,开山牌的。近9个月来频繁出现烧电机和接触器的情况,检查三滤都是OK的,今天早上显示电流为178A,平时为160A左右,就烧了接触器,电机也烧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看起来电流有些不平衡,不知平时怎样。
【方案】
FLIR AX8助力机场提升安全

网友B:
哦,还没找到原因之前,经常烧,那还不加保护装置、看那相总是烧,那这相有问题了、
万一实现了呢
【方案】
图尔克—通往机器安全的理想路线

网友C:
运行时三相电压检查了吗?你的电机电流最大与最小的差28.8A,应该说是三相电流相差够大的,这样长期运行肯定是要烧电机的,你要查输入与输出电压差,查电机的直流电阻(采用电桥测量应该是没有问题)。
【方案】
物流行业发展趋势

网友D:
接触器是否选小了,或质量有问题,过流保护是否正常,电机是否过热?过热会破坏绝缘烧电机。
【方案】
华北工控:AI+工控机一体化定制方案 加码布局数据中心市场

网友E:
马达绕组一旦被重新绕制过,就要进行全身检查与检测了,比如满载时候的三相电流,满载时候的马达温升。
还有,90KW的螺杆式空压机机械运动部件,包括空气过滤与润滑系统机构,不是一辈子免维护的,请联系设备制造商来进行专业维护。
【方案】
ABB超声波液位计用于英格瓷公司采石厂装船系统

网友F:
查线路吧,接头有无氧化,空开有无变黑。从源头查起。
【方案】
FLIR提升全身冷冻疗法体验

网友G:
三相电流偏差太大,怎么会这样呢?
【方案】
熔炉和电气检测的理想工具——FLIR GF309

网友H:
经常烧?保护措施不起作用吗?
【方案】
加工机 | SG系列机床-单工件单电极多型腔Z轴加工编程

网友I:
如果是90KW的螺杆式空压机,则电机的散热效果非常差,电机的绝缘材料是F级,用的是耐高温的漆包线,可以耐150度的高温,而通常普通电机采用E级绝缘,耐温是120度。
【方案】
FA技术 | iQ-R PLC模块间同步功能及CPU网络部网络组合设置

网友J:
相差二十多安啊,相下那相电流高是怎么回事?接触不好吗?

网友K:
电流相差太多了

网友L:
如果电机的质量是好的,总烧电机,那就是变频器的输出有问题了。

网友M:
楼主有没有检查过机组的温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如果电机的质量是好的,总烧电机,那就是变频器的输出有问题了。
接触器也坏了,应该不是变频器的,确定三相电压值,确定接触器触点无接触不良,电机烧坏送修你是否有查看整台重新下线?很多修电机的都是更换烧的绕组或短接烧掉的线匝,所以修回来的你要确认是怎么修的方式

网友O:
频繁烧电机的话要全部检测下,总断,接触器,电机线,电机。

网友P:
接触器换大一点,好一点的就不会烧了。

网友Q:
三相电流相差很大,输入电压平衡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N:
有道理。过去用了3年,可能接触器的触点烧结了,存在接触电阻,导致电压供电不足,而负载没有改变,电流太大,过热损坏。还有就是电机如果是修复的,要检查其修复的质量如何,是否真的修好了。

网友E:
我们以前自己修理过一个100P,75KW的台湾马达,很奇怪修好之后温升特别厉害,怎么办?只能在马达后面安装一台轴流风机进行强制风冷,但是这也是权宜之计,基本上使用一年之后就进行维修一次绕组。
所以说,修马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需要寻找有实力有经验的马达修理部。

网友R:
三相绕阻不平衡,或者中相匝间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S:
应该检查一下电源电压和接触器

网友T:
停机的时候测一下回路直流电阻,要是三相直流电阻相差较大,就要检查接触器触头压力和电机的绕组的直流阻值来判断是电机问题还是接触器问题,设备应该有过载保护,检查一下整定值,怎么保护不了电机,是坏了还是没有安装

网友E:
很多工厂自己没有马达绕组维修能力的,基本上都是委外进行维修,选择委外地点,基本上要看公司采购员的运气了,或者就近进行维修。
大功率的马达修好之后,很多维修部并不具备通电试机的条件,所以维修部的技术骨干或者老板随货回工厂进行安装通电试机将是不可能避免的流程。
楼主公司要么联系承包该马达修理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要么让空压机厂家派人前来检查,否则继续烧下去,连老板都心生购新机回来更换的念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保护装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根本无法检测他们绕线圈的质量,这个电机刚绕线圈一个多月就烧了,对方说不质保,真是痛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我们空压机只有缺相反了 或者 缺相保护 没看见什么过载保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当时看温度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施耐德的 已经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关键是这个东西看不见啊。。。哎。。。真心无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如此。。。准备重新换一家了试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电压测了 运行时都是395A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压测了 运行时都是395A
你测的是接触器的负载侧吗?估计是电机修理没有全部重新绕线,你拆开马达验证下
【方案】
台达机电技术在自动送料切布机上的应用

网友E:
马达有烧毁原因的:过载烧毁,全部线圈颜色由金黄色变为比较暗的黄色甚至黑色。缺相烧毁,有70%以上的线圈烧成黑色。线圈匝间短路烧毁,只有一匝线圈变为黑色。
【方案】
FLIR Systems PathFindIR?红外热像仪提高有机废物处理厂的安全性并改善过程控制

网友U:
我觉得还是电机绕组有问题。
【方案】
智慧港口建设,华北工控EMB-3582主板满足AIOT应用需求

网友V:
怎样个启动方式啊
【方案】
图尔克角行程执行器的监测

网友W:
烧了不止一次电机了,就算是自己不修电机,是不是也应当打开电机看一下是什么愿因烧的啊。
很多问题打开端盖看看一目了然啊。

【方案】
台达伺服在4D电影院的应用

网友X:
方便的话楼主应该到电机维修现场看看,我厂电机委外修的,尤其是西门子等专业维修的,服务单都是附有电机内部损坏照片的。

【方案】
FA技术 | MR-J5系列伺服低通滤波器功能

网友Y:
每次接受新的马达回来要 检验 电机的直流电阻 对地绝缘 相间绝缘 接好后 主电源不送电动作接触器 然后测量接触器上端阻值可以判断是否可以满足长期运行
马达烧毁后查看线圈是怎么烧的 是缺相 还是过负荷 还是扫膛引起的 马达烧毁的根本原因找到才能找到解决方向
【方案】
谷歌眼镜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应用

网友Z:
大家都在说是马达的原因,我觉得是重载启动造成的,螺杆空压机有一个卸载电磁阀,控制重车汽缸动作的,工作原理就像活塞机的止回阀一样,每当重车打满气后,马达卸载转为空机运行,这时卸载电磁阀就要打开放气,使机头里的压力降下来为再次启动做准备,如果这个电磁阀打不开,等再次工作时就会造成重车启动,面板上有个仪表专门显示这个泄压阀压力的,你可以留意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方案】
Beckhoff 自动化设备使配送中心的物流线畅通无阻

网友AA:
楼主的螺杆空压机不带变频器的啊?建议改为变频器的那样比较稳定又省钱。

网友AB:
是不是短路造成的,检查线路有没有虚接或接地的情况,或者接触器不好用,也不知道你是空压机是不是降压启动的,总之好好检查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