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我用USB线试过,提示打开USB失败,通讯测试失败

用网线也试过了,提示通讯测试失败, 网上查了一些,也不能确认到底是通讯设置问题还是不允许上传的问题?

网友A:
那直接用U盘试试,通态的屏我遇到过几次直接通讯不上,然后用U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用U盘试试,通态的屏我遇到过几次直接通讯不上,然后用U盘就可以

U盘我担心会把里面的程序替换掉,  我不是要把程序下载进去,我是要把里面的程序上传到我的电脑里。

楼主:
最先学的是MCGS,考试也考过几次,不过都是在电脑上模拟,

前段时间搞威纶通的触摸屏,一下子就搞出来了, USB线下载,很简单,  没想到MCGS通讯这么麻烦,还是上传被禁止了? 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就放弃算了。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冷库的监控,现在这个触摸屏界面,查看历史温度记录很不方便,导出数据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想优化一下

其实自己做也不复杂,主要是PLC里面的程序也不晓得,也搞不出来,也加了密, 除非PLC里的程序也自己做,又没人给我奖金,工作量就太大了

网友B:
mcgs用usb通讯很容易,usb线插上,会提示安装驱动,然后是到下载里有通讯测试,你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用usb通讯很容易,usb线插上,会提示安装驱动,然后是到下载里有通讯测试,你可以测试。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有点特殊,有个USB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做下载上传用, 我的USB线是我自己做的公对公线。4根线芯我都一对一测量了是通的。 但是插上去没有提示要驱动程序, 我怀疑这个USB1不能与电脑通讯, 只是插U盘的,插鼠标也能用。

有个USB2,根据说明书,那个接口才是下载程序用的,但是被省略掉了。 用网线又联不通, 软件也没有用串口通讯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gs用usb通讯很容易,usb线插上,会提示安装驱动,然后是到下载里有通讯测试,你可以测试。

是这样的,这个可能有点特殊,有个USB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做下载上传用, 我的USB线是我自己做的公对公线。4根线芯我都一对一测量了是通的。 但是插上去没有提示要驱动程序, 我怀疑这个USB1不能与电脑通讯, 只是插U盘的,插鼠标也能用。

有个USB2,根据说明书,那个接口才是下载程序用的,但是被省略掉了。 用网线又联不通, 软件也没有用串口通讯的选项。
mcgs的下载u口是方头的那种,你这个就是插优盘和鼠标的。网口不行的话,屏右侧的串口你试试吧。

网友B:
我新建了一个文件,选择的就是你的7061ti,到下载里看就是网络口通讯,串口看样子不行。另外你想上传,在这里没看到上传的选项。

网友B:
抱歉啊,刚看到文件菜单里有上传的选择。虽然用过mcgs的屏,但从没上传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这个界面要新建工程才可以,我还很怕把里面的程序给替换掉了, 不敢乱试。

主要用这个界面反复尝试了几次。

网友B:
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需要把支持工程上传的选项勾上,很少人这么做。

网友C:
通讯先研究成功再说
能上传的很少

网友D:
可能不支持上传

网友E(2019-07-03):
回复 楼主:
同感   老师我现在有同样的感受  让人十分的难受